三菱PLC出错

楼主(2004-09-23):
各位:我这里有台FX0S-14MR的PLC,一上电,信号灯就闪亮,经查证是程序错误.可是要上传连到电脑上时又提示参数错误,我该怎么办呢?不知道能不能象电脑一样CMOS跳线把程序删掉呢,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电池去掉后,从新装电池就行了

楼主:
问题是:FX0S没有电池的呀.我找不到电池呀!!!

网友B:
在PLC软件中选择清除内存即可

网友C(2004-10-26):
用手持编程器删

网友D:
下载正确的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