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变频器的求助?

楼主(2004-09-23):
我现在很想知道矢量变频器到底有那些方面的好处,还有就是在控制方面比V/F控制有那些优点呢?在控制电机方面有那些比较好的特征?多谢指教了。

网友A:
就是矢量控制带电流反馈,而V/F没有此功能,所以精度不高

网友B:
这东西与负载特性有关。比如说,对于恒转矩的负载,矢量控制比V/F控制要好,而对于变转矩负载,矢量控制没什么优势而言,还不如V/F控制呢。此时要采用抛物线控制特性。 矢量控制最大的特点是,把交流电机的电流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分量,一个是电机的激磁电流分量,另一个是电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并且通过电机的矢量数学模型,分别对这两个电流分量实现闭环控制。这样的控制结果,实现了交流电机可以在0-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调节特性,额定转速-最高转速以内恒功率调节特性。这样的调速特性,采用V/F控制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