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4-09-23):
我维护变频器已多年,最近遇见富士变频器G9S老是频繁启停,以前也有一次,怀疑是run/off接线不好造成,可检查不是,停电检查后再送电,结果变频器漆黑一片,充电灯也不亮了,最后只好换一台新的。这次又是这样,但还能运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富士G9变频器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B:
在浙江吗,我是在慈溪,可以给你维修。。。13008964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