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风机在市电和发电两种供电情况下转速不同?

楼主(2004-09-23):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的风机分别要在市电和发电两种供电状况下工作,风机是5KW,发电机是15KW。 同样是380V 50HZ,测得风机电机接线端子上电压一样,但发电供电时,风机转速明显要慢,不知原因所在,是不是发电的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呢? 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测一下发电机输出端是否为标准工频?

楼主:
谢谢指点! 尽管发电机上HZ表指示是51HZ,我还是要去测试一下发电输出频率,就可查出原因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频率和电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