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MIP和I/O并行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4-09-23):
我初学LON,从一些资料上看到一些相关知识。对它们的区别以下想法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虾补充指正。 对Neuron芯片的I/O并行方式:数据传到主机上要经过网络缓冲区、应用缓冲区、应用RAM再传给主机,由于程序必须要在应用RAM中缓冲数据从而导致性能的降低。 对于MIP方式:其中MIP/P20 MIP/P50:数据传到主机上避开了用户的存储区,但仍需要CPU3。所以要快些。而对于MIP/DPS直接使用双口RAM,节省了CPU3的处理时间因此更快。 另:对于普通的基于主机的节点一般使用I/O并行方式就行了。而MIP方式的性能更高,则一般用在网卡这类场合呢??

网友A:
MIP 和 Parallel I/O Object 的使用区别 Parallel I/O Object是31X0的应用处理器调用系统影像的i/o对象 来实现应用。 MIP是在系统影像部分声明为host节点,转入网络协处理器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