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 IC 使用过程中应注意

楼主(2004-09-23):
HALL IC 是一种敏感器件除了对磁敏感外对光热机械应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敏感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1、机械应力由于机械应力会造成Hall IC 磁敏感度的漂移在使用安装中应尽量减少施加到IC 外壳和引线上的机械应力引线根部3mm 以内不得弯曲其余部分弯曲时必须将引线根部夹住以防对内引线的影响降低可靠性。 2、热应力为避免Hall IC 的非正常损坏焊接时温度应低于260℃,时间少于4 秒焊接点距离IC 引线上根部3mm 以外。 3、Hall IC 的工作电压不得超过说明书规定的Vcc, 大部分Hall IC 开关均为OC 输出因此输出应接负载电阻RL ,其值取决于负载电流IOL 的大小不得超负载使用。 4、由于Hall IC 是一种敏感器件因此它的磁感度在高低温下的一定漂移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T 变化60℃, 温漂应不高于30GS, 高温IC 不大于15GS, 因此在磁路设计时应放出一定的磁灵敏度余量即作用于IC 表面磁场强度应高于实际BH-L50GS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