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接近开关的选型与性能测定

楼主(2004-09-23):
摘要:文中阐述了接近开关的分类和结构。从被检测物体的材质论述接近开关的选型及对接近开关的主要技术指标的测定方法。 关键词:分类结构 设计选型 性能检测 1.概述 接近开关是一种毋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交流或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装置提供控制指令。接近开关是种开关型传感器(即无无触点开关),它即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具有防水、防震、耐腐蚀等特点。产品有电感式、电容式、霍尔式、交、直流型。 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接近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开关就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迅速发出电气指令,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它广泛地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轻纺和印刷等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接近开关具有使用寿命长、工作可靠、重复定位精度高、无机械磨损、无火花、无噪音、抗振能力强等特点。因此到目前为止,接近开关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的速度也是极其迅速。 2.接近开关的主要功能 2.1检验距离 检测电梯、升降设备的停止、起动、通过位置;检测车辆的位置,防止两物体相撞检测;检测工作机械的设定位置,移动机器或部件的极限位置;检测回转体的停止位置,阀门的开或关位置;检测气缸或液压缸内的活塞移动位置。 2.2尺寸控制 金属板冲剪的尺寸控制装置;自动选择、鉴别金属件长度;检测自动装卸时堆物高度;检测物品的长、宽、高和体积。 2.3检测物体存在有否 检测生产包装线上有无产品包装箱;检测有无产品零件。 2.4转速与速度控制 控制传送带的速度;控制旋转机械的转速;与各种脉冲发生器一起控制转速和转数。 2.5计数及控制 检测生产线上流过的产品数;高速旋转轴或盘的转数计量;零部件计数。 2.6检测异常 检测瓶盖有无;产品合格与不合格判断;检测包装盒内的金属制品缺乏与否;区分金属与非金属零件;产品有无标牌检测;起重机危险区报警;安全扶梯自动启停。 2.7计量控制 产品或零件的自动计量;检测计量器、仪表的指针范围而控制数或流量;检测浮标控制测面高度,流量;检测不锈钢桶中的铁浮标;仪表量程上限或下限的控制;流量控制,水平面控制。 2.8识别对象 根据载体上的码识别是与非。 2.9信息传送 ASI(总线)连接设备上各个位置上的传感器在生产线(50-100米)中的数据往返传送等。 3.接近开关分类及结构 接近开关的作用是当某物体与接近开关接近并达到一定距离时,能发出信号。它不需要外力施加,是一种无触点式的主令电器。它的用途已远远超出行程开关所具备的行程控制及限位保护。 接近开关可用于高速计数、检测金属体的存在、测速、液位控制、检测零件尺寸以及用作无触点式按钮等。就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接近开关按工作原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高频振荡型:用以检测各种金属体 电容型:用以检测各种导电或不导电的液体或固体 光电型:用以检测所有不透光物质 超声波型:用以检测不透过超声波的物质 电磁感应型:用以检测导磁或不导磁金属 按其外型形状可分为园柱型、方型、沟型、穿孔(贯通)型和分离型。园柱型比方型安装方便,但其检测特性相同,沟型的检测部位是在槽内侧,用于检测通过槽内的物体,贯通型在我国很少生产,而日本则应用较为普遍,可用于小螺钉或滚珠之类的小零件和浮标组装成水位检测装置等。 接近开关按供电方式可分为;直流型和交流型,按输出型式又可分为直流两线制、直流三线制、直流四线制、交流两线制和交流三线制。 3.1两线制接近开关 两线制接近开关安装简单,接线方便;应用比较广泛,但却有残余电压和漏电流大的缺点。 3.2直流三线式 直流三线式接近开关的输出型有NPN和PNP两种,70年代日本产品绝大多数是NPN输出,西欧各国NPN、PNP两种输出型都有。PNP输出接近开关一般应用在PLC或计算机作为控制指令较多,NPN输出接近开关用于控制直流继电器较多,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控制电路的特性进行选择其输出形式。 4.接近开关的选型和检测 4.1.接近开关的选型 对于不同的材质的检测体和不同的检测距离,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以使其在系统中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为此在选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4.1.1.当检测体为金属材料时,应选用高频振荡型接近开关,该类型接近开关对铁镍、A3钢类检测体检测最灵敏。对铝、黄铜和不锈钢类检测体,其检测灵敏度就低。 4.1.2.当检测体为非金属材料时,如;木材、纸张、塑料、玻璃和水等,应选用电容型接近开关。 4.1.3.金属体和非金属要进行远距离检测和控制时,应选用光电型接近开关或超声波型接近开关。 4.1.4.对于检测体为金属时,若检测灵敏度要求不高时,可选用价格低廉的磁性接近开关或霍尔式接近开关。 4.2.接近开关技术指标检测 4.2.1.动作距离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靠近接近开关的感应面时,使接近开关动作的距离为接近开关的最大动作距离,测得的数据应在产品的参数范围内。 4.2.2.释放距离的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离开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开关由动作转为释放时,测定动作片离开感应面的最大距离。 4.2.3.回差H的测定;最大动作距离和释放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4.2.4.动作频率测定;用调速电机带动胶木圆盘,在圆盘上固定若干钢片,调整开关感应面和动作片间的距离,约为开关动作距离的80%左右,转动圆盘,依次使动作片靠近接近开关,在圆盘主轴上装有测速装置,开关输出信号经整形,接至数字频率计。此时启动电机,逐步提高转速,在转速与动作片的乘积与频率计数相等的条件下,可由频率计直接读出开关的动作频率。 4.2.5.重复精度测定;将动作片固定在量具上,由开关动作距离的120%以外,从开关感应面正面靠近开关的动作区,运动速度控制在0.1mm/s上。当开关动作时,读出量具上的读数,然后退出动作区,使开关断开。如此重复10次,最后计算10次测量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10次平均值之差,差值大者为重复精度误差.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K系列霍尔接近开关 025-86414287)

网友A(2005-05-21):
部长: 请教一个问题: 检测铝合金,方式用贯穿式,即在一段长度上都能检测到,这样的接近开关有什么样的产品? DDSXH

网友B:
你好!我看了你给我回复的用霍尔式接近开关!能不能介绍一下它的特性?我们的工作环境温度是70度以上啊!检测的铁!望能给我介绍一下它的特点!谢谢!

网友C(2005-07-27):
我是个初学者,请教个问题: 接近开关接线只有连接电缆,它的供电是通过连接电缆,那么它的继电器输出在那里.谢谢

楼主:
输出和电源或地之间用电缆接继电器

网友C:
请问部长: 也就是说,接近开关有单独的继电器输出端口了,为什么我没有找到.

网友D:
有的控制设备直接串联在电路中就可以控制通断,比如声控灯。 看一下说明是不是属于这种接法。

网友E:
不会的。一般的接近开关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采用三线或四线电缆连接。

网友F:
难道你没听过两线交流的吗????????

网友G:
接近开关直流型和交流型,按输出型式又可分为直流两线制、直流三线制、直流四线制、交流两线制和交流三线制。   没看到楼主都这样说了吗,你们还争几线制的。   一般有AC220V和DC10-36V。其实最简单的你可以想象为一个常开点或常闭点,象交流的如果输出电流够强的话可以直接在电路上使用,如果不够可以用继电器来使用。直流的一般用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或直流负载,或接入PLC作为一个开关点输入信号,好进行程序编程。三线制的一般是一跟电源线,一跟公共线,一跟信号线,只有一个常开或常闭的开关信号。四线制的一般为一跟电源线一跟公共线,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主要看检测距离和环境温度。

网友C:
谢谢楼上诸位: 小弟基本明白了,不过两线制就是一根电源,一根公共,那么输出怎么讲?还有我还真不知两线交流怎么理解?

网友G:
就是用交流电的二线制接近开关,最简单就是理解为一个常开点或常闭点。

网友C:
感谢无限时代: 这么说行吗.两线制就是一电源,一输出,那么公共端呢,想请教,谢谢

网友G:
我不怎么会说,这样吧,我单位一般是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如果是用二线制的话,一般把接开关串在使用回路,如果是直流一般L+接正级,输出信号线接继电器或PLC输入点。只是一个开关作用。所以输出的即是信号线也是电源。象三线制或四线制的公共线即电源负M-,电源线即电源正L+。因为如接继电器或PLC输入点的话是共M-的,所以叫公共线。另外的就是输出线即信号线了,三线的或常开或常闭,四线的一常开一常闭。象在PLC系统中只是起一个开关信号作用的,一般三线四线可以代二线混用,只要在接线时不要接M-就可以代用了。我这只是使用方法,我不怎么会说。

网友F:
赶紧把它删掉

网友H:
你好!请问检测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应该使用何种接近开关,如何安装?谢谢

网友I:
电机测速用霍尔传感器或高速接近开关就可以,也可选用一种叫齿轮测速传感器。安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我的设备常用以上三种方案均有。再就是旋转编码器,代价太贵

网友J:
讲的比较好哦!

网友K(2006-01-07):
楼主,可以说明一下霍尔式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结构组成,它跟电感接近开关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测金属时他们都可以用,那我就要问了我到底选电感的还是霍尔的.另外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两线制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电路,谢谢了.

网友L:
我用两个接近开关来检测电机转数,以此显示位移,电机为二极,每转一次产生四个脉冲,计数仪表频率设定为300赫兹,但为何老是有肪冲丢失现象?也就是计数不准。今天忙了头天未果,请大家指教。

网友M(2006-02-08):
讲的很详细。很是不错。。

网友M:
不知有哪位能够提人供些选型表

网友N:
瑞士contrinex公司有直径从3mm到30mm型号的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从0.8mm到65mm不同,光电开关有4mm到18mm圆型开关,还有方型开关,欢迎来电索取资料,联系电话010-88470971/2/3。王先生

网友O:
瑞士佳乐(Carlo Gavazzi)为欧洲著名自动化品牌,总部设在瑞士,成立于1936年,以扎实、稳健、全面的发展风格享誉欧美六十余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顶级的自动化产品及技术支持,并逐渐得到中国自动化用户的认可和赞誉。
佳乐自动化(Carlo Gavazzi)涵括五大系列产品:
一、 传感器
1、电感接近开关 2、光电感应开关 3、电容接近开关
4、位/料位开关 5、超声波传感器 6、磁敏感应开关
7、行程(限位)开关
二、电子继电器
1、固态继电器(过零、调压,调功) 2、PCB继电器 3、中间继电器
4、软启动器 5、监控继电器(电流、电压、相序、频率、功率)
6、时间继电器 7、电流变送器 8、电流互感器及分流器
三、数字式编程仪表
1、PID温度控制仪
2、测量、显示仪表(温度、转速、电流、电压、电阻等)
四、电力监控与能源分析管理仪表
32位处理器 、LCD显示 、RS485通讯口
五、 双线多通道安装总线
Dupline
佳乐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为瑞士佳乐自动化(Carlo gavazzi)在中国大陆的全资子公司,为中国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库存支援和贴心的技术服务。在今日品牌较多,强手如云的自动化领域,我们秉承佳乐一贯扎实、稳健的品牌服务策略,以及时、全面的技术服务和强大、迅速的库存支援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成为诸多著名自动化生产和工程厂商的首选品牌。我们的销售工程师均为自动化领域专家,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和及时到位的服务,享受自动化科技带来的快捷和稳定。期待与各界朋友的合作,共同发展。
联系人:舒增建 13798310634/13530991517 Email:Tony.Shu@carlogavazzi.cn/szjlzl@163.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上步中路1001号深圳科技大厦809室 邮编:518031
电话:0755-83699500-819 传真:0755-83699300
HTTP://www.carlogavazzi.com
HTTP://www.dupline.com

网友O:
楼上的可以来电免费寄送资料

网友I:
下面引用由ynag在 2006-1-7 22:40: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两个接近开关来检测电机转数,以此显示位移,电机为二极,每转一次产生四个脉冲,计数仪表频率设定为30…
--------------------------------------------------------------------------------------------
接近开关质量问题,最好用图尔克的Bi2U型接近开关。我的接近开关在3000转/分,每圈6个脉冲工作很正常

网友P(2006-03-12):
爱福门接近开关在欧洲市场有30%以上占有率.连芬兰造纸机,德国成套纤维板生产线,德国盾构机,德国胶布机,德国冷轧板生产线等等都是采用IFM接近开关.对上面工控界人士提出的问题爱福门公司都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020-38250637 020-38250516 郑工
autozheng@mail.china.com

网友Q:
请问接近式开关有干节点输出的吗

网友R(2006-05-14):
楼主你好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plc和接近开关
我要测的信号为一分钟转60-80转的曲轴精确转速,请问用哪一种比较合理(我用的plc是西门子的s7-200)
谢谢!

网友S:
你应用旋转编码器,来控制精确转动角度及圈数.正好可用S7-200PLC.

网友S:
如果用于精确控制转速,接近开关无发实现,除了编码器,程序中还要有相应的绝对值控制.

网友S:
S7-200中用FM模块实现轴的定位,程序要可靠.

网友N:
我也做传感器的,楼上的朋友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送我一份,有时间大家交流下.如果发资料请先邮件:sohu.com@,再恢复具体地址.谢谢

网友N:
检测铝合金我推荐瑞士CONTRINEX公司的500系列接近开关,这个系列长检测距离特别适合铝合金以及铝黄铜等产品,包括生产方便面的调料包装袋时检测是否放进产品包装盒里

网友T(2006-08-08):
无锡图邦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德国Turck传感器,美国Banner光电开关,
美国康耐视Checker视觉检测系统,美国Red Lion数显温控仪表,德国Escha接插件,韩国Top触摸屏,
以及意大利Eltra和德国Kubler编码器产品,具体情况可上公司网站查看,供货渠道好,价格优,欢迎来电垂询!
网址:www.wxtbe.com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7号联通大厦1001-1004室
电话:0510-85034417 传真:0510-85034420

网友U:
NPN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线和IO端子怎样接?楼上有谁经验丰富!

网友V:
楼主你好
我刚步入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但对这个行业特感兴趣,我想请教一下传感器的原理,还有NPN和PNP传感器有什么区别,怎么样才能替换使用。
赐教请发邮件到xuzhiyongnmg@yahoo.com.cn

网友W:
求教: 电容式接近开关和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

网友X(2006-09-15):
楼主说得很好

网友Y:
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木质材料,一般都不敏感,请问大家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Y:
TO:真的不懂
接近开关NPN与PNP不能直接替换使用,同过电路转换也不容易实现,现在市场上有专门的PNP与NPN转换器,价格几十元,通过它可以直接转换.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在用PLC控制的时候有区别,根据PLC输出电平的高低来选择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如果用开关电源来控制,就无所谓了.

网友Z:
我想请教一下,传感器能否用万用表判断其好坏?怎样测量?

网友AA:
我需要DC24伏工作电源的高频振荡型接近开关,但输出需要是干接点的,请教各位有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AB:
请教各位,近接传感器,近接开关有什么区别?前者如何使用?

网友AC:
近接传感器是软回路,近接开关是硬回路

网友AD:
在苏锡常一带做进口近接开关光电开关磁力开关的请报价.附说明书nxr2721@tom.com

网友AB:
请教,GL-8HU是叫什么开关,我见过它应用在一台设备上作检测零件的位置,零件的位置正确,这开关上的LED会亮,跟近接开关作用一样.

网友AE(2006-11-01):
  我需要德国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谁能提供经销商.

网友F(2006-12-04):
请问各位,在轨道纠偏中我需要用到电感型接近开关来测量轨道与车轮间隙,或要用到电磁接近开关测量两车轮同步,请问这两种方案中哪个最优(高精确、高可靠、低成本、易维护等方面折衷最优).

网友F:
请问各位,我要用到电感型接近开关或电磁接近开关,这两种哪种最优(高精确、高可靠、低成本、易维护等方面折衷最优)。

网友AF:
很好谢谢

360,1024

网友:
在轨道纠偏中用到电感型接近开关来测量轨道与车轮间隙不可以的,精度不够.

360,1024

网友:
看生产厂家.

网友AG:
什么是软回路,什么是硬回路

网友AH:
NPN ,PNP.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

网友AI:
大家一般都选用那个品牌的接近开关啊啊,

网友AJ(2007-02-02):
瑞士Baumer公司,顶级传感器品牌,适应性强,欢迎登陆我们的中文网站www.baumer.com.cn,获取更多产品信息。

网友AK(2007-03-04):
我在应用近接开关(NPN型)时,遇到电磁干扰,导致计数不准,干扰源是变频器,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AL(2007-04-10):
技术我不太懂.我有倍家福产品,又有优惠政策.有合作的朋友请回复.Email:ysc6071993@sina.com

网友AM:
都说自己的东西好,

网友AN(2007-06-22):
下面引用由张义顺在 2007-3-4 11:52:00 发表的内容:
  我在应用近接开关(NPN型)时,遇到电磁干扰,导致计数不准,干扰源是变频器,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

网友AO:
能否请教传感器怎么样知道它的好坏,我对这个行好感兴取,现在在也在从事电工这个工作,但只知一般的技术,没有出息,有哪位好心人能教我,

网友AP(2007-08-09):
南京地区卖压力传感器

网友AQ(2007-11-09):
www.telbridge.com

我公司做的产品比较全

有空去看看

网友AR:
师傅我想请教下,接开关的时候,怎样使电机能反正转转动。

网友Y(2009-08-07):
我公司专业代理传感器,如下:接近开关系列:从Φ3 Φ4 M4 M5 Φ6.5 M8 M12 M18 M30 Q8 Q12 Q16 Q18 Q25 Q30 Q40 等等
工作电压:10-30VDC/20-250VAC/10-60VDC 检测距离:0.6-40mm 防护等级:IP67
光电开关系列:高灵敏度漫反射光电开关最远可达3米,对射式可达40米。
激光传感器漫反射最远可达20米,对射式最远检测距离120米
新推出安全光幕,性价比高。(光束间距20mm,光束数目从8-32不等)
有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刘玲:13164203674     邮箱:3642liuling@163.com

网友Y:
回复内容:我公司专业代理传感器,如:接近开关系列:从Φ3 Φ4 M4 M5 Φ6.5 M8 M12 M18 M30 Q8 Q12 Q16 Q18 Q25 Q30 Q40 等等
工作电压:10-30VDC/20-250VAC/10-60VDC 检测距离:0.6-40mm 防护等级:IP67
光电开关系列:高灵敏度漫反射光电开关最远可达3米,对射式可达40米。
激光传感器漫反射最远可达20米,对射式最远检测距离120米
新推出安全光幕,性价比高。(光束间距20mm,光束数目从8-32不等)
有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刘玲:13164203674 邮箱:3642liuling@163.com
对:孙爽 关于
  我需要德国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谁能提供经销商.

内容的回复:

网友AS:
以前都是在讨论技术,以后就成了广告招贴栏了

网友AT:
接近开关是否会受到什么外界干扰?

网友Y(2011-03-22):
我公司提供专业的德国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激光测距传感器,有世界上最小型化的产品Φ3,Φ4,M4,M5,M8,M12,M18,M30等等,品种齐全,抗电磁干扰式防水防震振开关,超声波测距传感器,长远距离检测接近开关,高灵敏度光电开关,新推出性价比高光束间距20mm安全光幕。增强长远距离防水型光电开关,还有耐高温120度150度光电开关有外径M18,M30等漫反射对射式,现货销售M18光电开关漫反射最远距离1米,方形漫反射最远检测距离3米,红外线对射式40米光电开关,M18激光对射100米光电开关,高速齿轮速度开关,施耐德测转速传感器XSAV11373,XSAV12373,XSAV11801,XSAV12801测速度开关, 测角度传感器,有模拟量输出和RS485通讯,北京联发陶瓷电容CCG81-1U,2U,3U,4U,5U,6U高功率电容,水冷等规格齐全,库存量大,价格好,三菱PLC全系列FX1N,FX2N扩展输入输出模块等,详细咨询请联系,刘经理:13164203674      QQ:757009389       邮箱:3642liul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