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通讯

楼主(2004-09-23):
有哪位知道超过40米PLC与计算机通讯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去三菱买一个RS422-RS232接口,中间用双绞线可以达到1公里多。

网友B:
这要看你的主站PLC是FX还是Q系列的了,若是FX的话,且主站上已经扩展了485BD的话,那只能通过以下方式,那FX2N来说须添加FX2N-CNV-BD 和FX0N-485-ADP这样,从电脑那边到主站通讯距离可以达到500M ,Q系列地方式就比较多了。

网友C:
国内产的SC-09,有人可以做到100米的.中间没有其他任何中转.我用过七十米的,OK.

楼主:
谢谢各位,SC_09如是FX2N就不行,其他FX就可以,但我只做了1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