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功率一拖二的问题

楼主(2004-09-24):
有二台160KW风机想由一台160KW变频器控制工作,先由变频器控制其中一台运行,当一台还不能满足时就切换到工频,变频器再启动第二台,要求有手动--自动切换功能,手动时可以选择工频/变频工作。    不知道那种变频器操作起来更容易些,还有大功率风机运转时变频切换工频会不会出现问题(相序一致时) 哪位朋友有成功的方案能否给小弟一份。 我的信箱changbo@163.com 电话:07103441972

网友A:
最好还是用两台变频器,风机惯性大,在切换过程中有点意外则变频器烧坏严重,这情况我们见过好多!

网友B:
只要不要求“无缝”转换,并且利用风机泵类大惯性特性,采用必要的逻辑控制,应该没有问题。 这东西似乎与变频器无关,与设计的转换逻辑电路有关。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1.变频器的输出端,两台电机的控制接触器要有互锁功能,在同一时间里,只允许一台电机工作。 2.第一台电机需要投入工频电网以前,必须先对变频器的功率器件实施控制封锁,然后再打开连接变频器输出的接触器触点;去投入连接工频电网的接触器触点。 3.第二台电机投入变频器启动,必须要求变频器实施软启动运行。

网友C:
有个自来水公司也想搞个恒压供水,电机功率是180KW的3台,以前搞过的都不是太成功。我想给他搞个1拖3,不知谁在这里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D:
这么大功率,最好不要切换, 切换时电流巨大。 一般30kw以下切换没问题。 碰到过90kw,切换时1000A的空开动作,怎么调延时都没用。 相序一样不代表相位也一致。。

网友E:
这么大的风机在切换过程中就犹如发电机并网一样,合闸时如相位差太大必然会有大电流。除非变频器像UPS一样有和电网同步的功能,但这个成本可能和多买一台变频器差不太多。 我建议不要切换。

网友B:
首先,我没有这种大功率一拖二的经历。但是我却不太明白,电动机在比较高的速度运行时(因为此时的电机从变频器刚刚拖开,在惯性的作用下,并没有停下来),切入工频,也是个电动机,而且转速小于额定转速,怎么会和发电机并网一样呢?此时的电机是无源的,其启动电流很小,和软启是类似的吧? 电动机在自由运转状态接入工频,不会和发电机并网是一样的。不应该一样的。 电动机在自由运转状态接入工频,应该有一定启动电流,但这个电流比静止时接工频的电流要小。转速越接近额定转速,其切换的电流越小。这样才对吧。

网友E:
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过风机未停稳后重启时空开老跳闸,结论就是风机运转时类似如发电机。其实由于电动机转子有剩磁存在,这是不难理解的。在农村,如果要发电,只需要用柴油机带动电动机,在出口再并上一定容量的电容就可以了。大家有机会可以测量一下转动着的以达的残压。

网友B:
奥?谢谢“实践者”的解释。感谢。我没有遇见过大功率电机的这种切换,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章。所以,见笑了。不好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