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16路输入,带动232口的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4-09-24):
哪有16路温度输入,一路输出的,并带232或485口的变送器,联系我:zj-z1@163.com

网友A:
24路万能输入高速数据采集器   随着科技的进步,DCS或PLC等控制系统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谙低炒罅康腎/O信号中,其中模拟量输入信号点数约占60%以上。这样模拟量输入信号在整套工程的造价和运行的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DCS或PLC控制系统中,模拟量信号输入模块价格都十分贵,而且标准电流、电压信号与热电阻、热电偶是单独的三种输入模块价。尤其是热电阻、热电偶价格更贵。这样整个工程的价格、备品备件都带来很大麻烦。那有没有一种良好的解决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多年大规模智能仪表开发、生产、制造经验和系统成套经验,推出XMC5000系列24路万能输入高速数据采集器。该产品良好的性价比使得这一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其显著特点如下:   1、24路万能输入无须跳线。标准电流、电压信号与热电阻、热电偶皆可。 减少用户备品备件。   2、采集器具有现场显示、报警功能。运行人员在操作现场直接可以读到所需数据,便于现场调试、维护。另外在主机停运时,可代替主机实时监控各点数据。   3、采集速度快,40ms/路。充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连续性。   4、高品质、高保证、低价格。其价格仅为同点数DCS或PLC系统模拟量价格的1/2左右。   5、通用通讯接口,可配RS485、TCP/IP等方式,可方便地与系统对接,可带一路4-20mA输出。   总上所述,无锡佳特仪表有限公司的XMC5000系列24路万能输入高速数据集器,是一款经济实用、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产品,广泛适用于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及重量等工业过程控制。 jiate888@sohu.com 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