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转速的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转速下降?

楼主(2004-09-24):
在一个通过液压系统控制转速的系统中,设定一个转速后,开始时无论负荷大小转速很稳定,与设置一致,但经过一段时间(几个小时),转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与设置相比),但仍然很平稳。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散热的。你用自然散热的话,因为电机在运行后会产生热量,导致电机的损耗会加大。假如你还是要维持原来的转速,你就需要更大的能量了

网友A:
如果是油系统,闭式循环,你还应该增加散热装置

楼主:
谢谢无名的人!我也感觉与温度有些关系:气温高,就容易出现这种转速下降的现象。但是,我能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上传图片,不能把具体的情况图示出来,所以只能在这里定性的讨论一下。 简单地说,系统通过PLC控制电液伺服阀(MOOG)进行调速,有转速反馈。我很疑惑:如果PLC出了问题,那为什么刚开始时转速控制很稳定,即使转速下降后,也还是很稳定,且转速如果短时间下降太多,系统还会进行调整,转速有一定的上升,只是不能升到给定所要求的程度;可如果不是PLC的问题,那又是那里不对头了呢? 还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