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触发固态继电器的信号能否触发可控硅???

楼主(2004-09-24):
请教:现在很多数显调节器输出触发固态继电器的信号能否触发可控硅???

网友A:
不能,两种输出信号完全不同!

楼主:
那请问能否把一仪表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信号通过仪表外面接线转换为输出触发可控硅呢???

网友B:
使用可控硅输出的光电器件,参见 MOC3020-3023 、MOC3081-3083 芯片资料。

网友B:
以上器件资料我已上传,请到我主页下载:http://www.kaimingkeji.com/ziliao/MOC3023.PDF http://www.kaimingkeji.com/ziliao/MOC3030.PDF http://www.kaimingkeji.com/ziliao/MOC3081.PDF

网友A:
使用可控硅输出的光电器件是可以触发可控硅,只是开和关状态像固态继电器,不能实现真正的可控硅过零触发脉冲输出。

网友B:
是否需要过零和使用场合有关。 看一下 MOC3081 。。。。。

网友C:
直接可控硅输出控制行吗? hzshil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