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通过MMP能和CONCEPT仿真器通讯吗?

楼主(2004-09-24):
我都设置好了,怎么无法通讯呀?是不是不能和CONCEPT连起来呀?

网友A:
ifix可以通过MBE能和CONCEPT仿真器通讯。

网友B(2006-06-05):
MBE是什么啊?它是第三方软件吗?我用的是组态王,想和concept仿真

网友C(2018-01-21):
MBE就是一个驱动器软件,是适用于莫迪康PLC的驱动器,它可以将IFIX和
concept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