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与FX2N的区别

楼主(2004-09-24):
请教一下FX2-80MR-D与FX2N-80MR-D有什么区别?在MELSOT的三菱编程软件中没有看到FX2,用哪种软件可以?谢谢!

网友A:
FX2-80MR-D与FX2N-80MR-D的主要区别是:1、FX2-80MR-D的体积比FX2N-80MR-D大一些; 2、FX2N-80MR-D有一些指令功能是FX2-80MR-D 所没有的:3、FX2-80MR-D 的机载RAM存储器也比FX2N-80MR-D的要小许多。致以编程软件,可以选用fx系列通用的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