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柜烧毁原因

楼主(2004-09-24):
求助:新装变频柜短路烧毁原因    一新建小区新装(4台30kw+1台5.5kw水泵)位于地下室,地下室长期积水20cm距变频柜底部30cm,变频供水系统安装时间60天,调试2天,水压保持4.2—5KG经连续24小时试运行正常后交物业试运行,此后水泵间断运行9天时间都正常,第10天正常起泵时、水泵控制柜发生内部短路并严重烧毁。现场无人为破坏迹象。    据图纸及控制柜现况检查,判断发生严重电气短路拉弧点为1#水泵工频运行接触器,该接触器呈碳灰状应为强电弧烧毁,其他部件呈碳黑状应为明火或弱电弧烧坏。   初步分析:   1、控制柜在调试初期出现变频器起泵困难情况,即起泵不到10秒时间就停泵。   2、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因水压失控使自来水公司DN200管道爆开情况。   3、该控制柜在调试过程中起泵时曾出现接触器连跳打火现象(为烧毁接触器),是通过切断电源才停止。   4、该接触器为1#泵工频运行启动器,在系统自动状态及管网低流量情况下不应启动,事后发现该接触器烧损最严重。   5、该控制柜由于设计原因,变频柜无电源总开关,只在变频器前设一空气断路器(1QF),5台水泵工频电源直接连至接触器,(2QF、3QF、4QF、5QF、6QF)空气断路器皆放置电气末端(热保护继电器与电机之间),只能保护末端电机,对于空气断路器前段电气元件如:接触器、热保护继电器、跳线等无保护。   现提供以上初步分析情况,供网友分析、讨论事故原因。   联系:liu666777888·tom.com

网友A:
可能是切换不合理,变频器损坏吗?地下室长期积水都敢装变频器!

网友B:
工频启动使用的试什么方式吸合接触器的?试否: 1、控制信号源?控制信号不好引起反复动作拉弧损坏?就因为不经常动作所以现场调试没有把真正原因找出? 2、接触器本身故障?

网友C:
请问大虾用的是PLC控制还是恒压供水控制器 ,据你所说问题出在工频-变频切换上,小虾在恒压供水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 13391265398 吴

网友D:
环境不处理好,还会炸!!!要相信科学!自己考虑是增加变频柜的防护等级费用大还是换个环境费用大?两害相遇取其轻!

网友E(2006-03-24):
太潮了,工作环境太差了

网友F:
估计是受潮了,考虑一下环境,

网友G:
问题应该在切换部分,可能线路部分导致反复动作造成的
主要的是
第一:那种环境怎么还能给客户安装?给客户讲明环境问题是你该做的
第二: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了

网友H:
切换问题,元器件问题,环境原因

网友I: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应该注意启动顺序,与负载有很大关系!

网友H:
在说也没描述清楚,一点都不详细,如何控制?元器件选用呀?

网友J:
可能是控制问题.如是环境问题两相近点可涂防水涂料.

网友K:
环境太潮湿了..防护等级也不够..

网友L:
我觉得可能还是切换的问题
另外你的描述也不够清楚
各种元器件型号容量如何控制都没有具体说明,这很难判断
环境潮湿虽然很危险但我觉得不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你调试时就出现启动困难等问题
这应该及早注意
不应该等到出了问题再来考虑

网友M(2006-05-25):
东元变频器有防水型的变频器;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13261334384

网友N:
赫尔克变频器也有防水型系列变频器,防护等级可达到IP40.
和我联系吧?绝对让您满意!

                       0917-3388696

网友O:
IP40也能防水?

网友P:
环境问题哟!

网友M:
东元变频器防护等级IP65

网友Q:
跟长期积水有关系吗????变频器要求是小与90%RH的啊,他那里怎么说也不一定结露啊,我看还是看看控制线路和接触器

网友R:
    可能是切换不合理,电路设计问题,工频变频切换时间太短,工频运行接触器与变频运行接触器联锁不合理。
   地下室长期积水都敢装变频器--这个观点是错的,只要变频器一直运行,就没问题,因为变频器运行中是发热的。若变频器长期不运行,则应考虑防潮问题。

网友S(2007-01-08):
太潮湿了

网友T:
只要变频器一直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U:
楼上的:
"地下室长期积水都敢装变频器--这个观点是错的,只要变频器一直运行,就没问题,因为变频器运行中是发热的。若变频器长期不运行,则应考虑防潮问题。"
--------------------------------------------
你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正确!!! 电气安装规范 你了解吗?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变频器设置是否合理?比如:变-工频切换太频繁,造成接触器联动频繁,这样只烧接触器,就对了!!!!
很多案列都是这种情况,接触器损坏频繁.
原因:
接触器在这里做频繁切换,属于"易耗"元件,一般品牌的都会是这个结果!
建议:
换好一点的接触器.如:一些进口品牌的.而且最好在现有容量基础上,换容量大一级的接触器.

网友V:
应该是变-工频切换太频繁,造成接触器联动频繁.

网友W:
切换存在问题.如果出现管线过压,变频器故障保护,此时切换到工频同样也会造成工频难启动,强大的启动电流势必造成交流侧压降偏大,以至与结触起无发自保持,从而会发生频繁吸合,拉弧,最后造成触点烧毁.1,检查电源容量(变压器);2,考率电机与负载的匹陪问题;3,控制时序问题(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