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gprs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09-24):
我用mcu+mc35i做无线moden,ipcp协商后得到ip地址:0x0a170d05,返回isp一个确认帧,表示同意使用该ip,然后用该ip与pc机进行udp通信,pc机拨号上网,ip:216.68.104.65,源端口:1080,目的端口:1025,但是pc机收不到报文,由pc机向mc35终端发udp报文,监测终端串口,也没有收到报文,是不是ppp协商部分的问题?ipcp协商后拿到ip地址还需要进行哪些设置才可以与pc机进行通信?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也想用mcu+mc35i做gprs无线数传,但不知看哪些资料,能否发相关资料给我,能否说明一下ipcp协商过程,谢谢!!! 姜 jmjcgp@vip.sina.com

网友B(2005-04-06):
我也正在搞这方面的毕业设计,方便的话能否也给发一份相关资料,有没有参考程序。谢谢兄弟! yuandehu@163.com

网友C:
各位都是用什么MCU,怎么实现TCP/IP Stack的?

网友D:
我也要MCU用GPRS模块传送数据的程序

网友E(2007-04-25):
我也正在搞这方面的毕业设计,也要MCU用GPRS模块传送数据的程序

网友E:
我也正在搞这方面的毕业设计,也要MCU用GPRS模块传送数据的程序

我的邮箱:xiahongcheng1@163.com
      qq:15829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