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软启动器接线中的问题!

楼主(2004-09-24):
施耐德ATS48系列软启动器有三对可自定义的继电器输出口,按照产品样本上的传统接线方法,其中R1A、R1C和R2A、R2C分别接电机起动接触器线圈和旁路接触器线圈,但同时线圈两侧有并列了串连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请教这两对电容和电阻的值一般应该选用多大才合适?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不可以不选?

网友A:
不用选,串连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容指的是在施耐德接触器线圈里面的电容.电容

楼主:
那就是接触器线圈两端直接接到R1A/R1C上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2009-09-07):
施耐德软启动器(型号:ATS48C21Q 400V)的接线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接触器线圈两端直接接到R1A/R1C上就可以了?谢谢!

正确,串入线圈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4-16):
有没有软启动器是中控单驱动的

网友E(2015-10-01):
施耐德接触器线圈里面的电容和电阻,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