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系统输入脉冲和输出速度和相位的关系

楼主(2004-09-24):
请高手指教安川伺服系统位置控制时,输入脉冲数和输出速度和相位的具体数学关系,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顶一下先

楼主:
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A:
问题不清啊,输入脉冲没相位,只有编码器输出才有相位 速度的积分就是位置

楼主:
编码器输出的相位是指什么?是不是根据编码器的输出来决定输入的相位?这里的相位是指什么?

楼主:
TO:zch7749 我说的意思就是编码器输出的相位和输入脉冲数的关系,请赐教!

楼主:
我的QQ是29647729,加我吧

网友B:
增量编码器输出脉冲A超前半个脉冲.

楼主:
请问超级剑客,用PLC如何控制电机的转速和位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发脉冲,但是这个脉冲要发多少个?频率多少?分别是什么依据?

网友C:
PLC根据编码器的脉冲决定电机的位置和速度,脉冲快慢决定速度,脉冲多少决定位置。

网友D:
首先确定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这可以通过设定202和203两个参数来修改。如需要每转12000个脉冲(码盘2048的),则202为8192,203为12000就可以了。然后根据转速需要来确定脉冲的频率。如需要转速为1800R/M,则频率为12000*1800/60=360000,即36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