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IFix

楼主(2004-09-24):
不知那位仁兄做过Intouch和IFix之间的通讯?即在一台电脑上用Intouch,另一台电脑上用IFix,在Intouch上可以读取IFix上的数据,在IFix上可以读取Intouch上的数据。请指教!!!!!!!!!

网友A:
把ifix 设成opc server ,配置其dcom ,再用intouch 的opclink 进行连接. 注: ifix 有免费的opc server opclink 也是免费的.

楼主:
可否在IFIX的电脑上装INTOUCH的驱动,然后INTOUCH通过网络去访问这个驱动?即在这台IFIX电脑上同时有INTOUCH和IFIX的驱动,不知这样是否会冲突?关于OPC,目前市场上有那些比较好的教材?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A:
不会有冲突,只是速度会比较慢。opc在OPC论坛上有资料,比现有的中文版opc 书有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IFIX为OPC SERVER 还有 那里可以下载IFIX的OPC SERVER 和 OPC LINK

网友A:
ifix 自带opc server 不用设置。 可用opc client 列表 本机的opc server 即可看到. opc link 可在 ftp://ftp.utitech.com.tw/上下载.

楼主:
setup.exe 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