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弦波逆变电源电压能用变压器进行升降吗?

楼主(2004-09-24):
请问正弦波逆变电源电压能用变压器进行升降吗?

楼主:
那为什么正弦波逆变电源采用两级变换,不进行直接一级变换?

网友A:
正弦波逆变电源分高频升压和低频升压,一般情况下高频采用两级变换.即DC-DC-AC,低频采用SPWM调制采用一级变换,即DC-AC。高频不需低频变压器,功耗低,但性能不佳,低频有较强的抗过载性能。我厂专业生产太阳能,风力专用修正波逆变电源、数字纯正弦波逆变电源(采用环形变压器),另供成板,0517-5231806,3574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