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欧陆590的通讯~~~

楼主(2004-09-24):
欧陆590的P1口用422的通讯卡的端子,通过422-232的转接器与笔记本电脑相连,组态软件用组态王(因为便宜)因为丢失422通讯卡的说明书,我们按照技术支持热线的方法接线,通讯报告总是显示C031(意思为奇偶效验错误),组态软件总是报告无法与通讯设备建立连接 。元器件保证没有问题!在改接成485方式时故障依旧!(通讯卡支持485)。请各位有学之士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向590发送数据试试,比如要查询斜坡加速时间(TAG 2)ASCII 助记符 2B ,则向590发送十六进制数据:04 30 30 30 30 32 42 05 (假设GID=0,UID=0),如果成功读取,说明590方面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的组态出问题了。否则请检查清楚线路和设置有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