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114有关函数使用

楼主(2004-09-24):
使用PCI9114采集数据, 当程序运行到结束时,需要通过Release_Card (card); 结果程序死在那里了,关闭不了。 请大侠指点一下是什摸原因造成的??? 该如何释放采集卡呢?

网友A:
采集模式设定的是同步还是异步,异步的话有没有做异步检测。

楼主:
傻傻地问一句:异步检测的作用是什麽?如何做呢?

网友A:
使用异步方式采集数据,后面一定要加异步检测来判断采集是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