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死机问题!

楼主(2004-09-25):
听说很多款模块在长时间运行后会死机(非外界因素造成),请问如果碰到这种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还有死机是否有规律?麻烦大侠们做答!

网友A:
没碰到过也。。 我们公司使用的WAVECOM的工业级GPRS模块Q2406 运行很长时间 还没遇到过模块死机的情况

网友B:
模块死机,难道我们现在用WAVECOM模块的猫用来上网,一两个星期后就会发现怎么拨都拨不上网络的情况,是不是楼上所说的模块死机呀,如何解决呀,我们现在自己做了一个自动拨号的软件,一掉线就自动拨号,如果遇到死机拨不上去咋办呀????

网友C:
谁说不死机,我们现场的经常这样,就是死机,断电后加电。工作正常

网友D:
任何产品都会死机的,关键看你死机了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 死机中分两种,有主板死机和模块死机之分!必须加装双看门狗自动重启复位!无须外界干预全无人值守!

网友E:
就我们的使用情况来看,很多款模块都存在死机问题。有的是gprs核心发射/接收模块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开发制造商的问题。作为工业产品,环境比较恶劣,有的制造商能够预见并能解决死机问题,而有的厂家你给他提出来了,他觉得是不可思议,闻所未闻。因此在选择产品上应有所慎重,不要偏听、偏信。希望我们共同探讨。

网友F:
就我们的使用情况来看,很多款模块都存在死机问题。有的是gprs核心发射/接收模块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开发制造商的问题。作为工业产品,环境比较恶劣,有的制造商能够预见并能解决死机问题,而有的厂家你给他提出来了,他觉得是不可思议,闻所未闻。因此在选择产品上应有所慎重,不要偏听、偏信。希望我们共同探讨。 ---------------------------------------------------- 的触是这样的,选产品就像先媳妇一样,要小心为好哦。

网友G:
选产品就像先媳妇一样 ..haha 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