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数据处理

楼主(2004-09-25):
我用研华4017模块采集pt100温度信号,如何进行数据处理呢?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热电偶分度表和热电阻分度表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      用户必须以 Administrator用户名 登录,执行操作: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工具\文件夹选项 \查看\隐藏文件和文件夹\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将目录lagrange\下的lagdll.dll文件复制到计算机\SYSTEM32\下。      用 图形化界面的插值函数、LCZMaker.exe 打开 \WYH\热电阻偶/下的文件      支持正反查,高精度      RTD Cu50 39~83Ω对映-50~150度   RTD Cu100 78~166Ω对映-50~150度   RTDPt100 18.49~391对映-200~850度   TCB 铂铑30 铂铑60 0~14mV to 0~1820度   TCE 镍铬-铜镍 -10~77mv to -270~1000度   TCJ 铁-铜镍 -8.1~69.536mv to -210~1200度   TCK 镍铬-镍硅 -6.5~55mv to -270~1372度   TCK 镍铬硅-镍硅 -4.4~48mv to -270~1300度   TCS 铂铑10 -0.3~19mV to -50~1770度   TCT 铜-铜镍 -6.3~21mv to -270~400度      用户可自己创建曲线 VB中引用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ztwlq Lib "lagdll.dll" Alias "twlq" (ByVal xx As Double,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As Doubl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ztwlx Lib "lagdll.dll" Alias "twlx" (ByVal qq As Double,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As Doubl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zthlq Lib "lagdll.dll" Alias "thlq" (ByVal xx As Double, ByVal yy As Double,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As Doubl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zthlx Lib "lagdll.dll" Alias "thlx" (ByVal yy As Double, ByVal qq As Double,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As Double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zthly Lib "lagdll.dll" Alias "thly" (ByVal xx As Double, ByVal qq As Double, ByVal filename As String) As Double 热电偶分度表和热电阻分度表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

网友B:
下了但打不开,ZIP文件有问题???

网友A:
我刚下过.XP一定要用netants下,文件大小为4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