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楼主(2004-09-25):
各位大哥: 小弟现有一单色LCD是HOSIDEN的HLM8619 出现了故障,现象:工作正常,就是在中间有几条黑线(横向) 我用万用表的电阻挡串过人体电阻对显示屏的电极测试,发现正常! 现向各位高手求救:1,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2哪有这方面的资料3,哪有这显示屏卖, 小弟在此磕谢了!

网友A(2005-01-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哪位大哥能回答啊? hnxqf@jx001.com

网友B:
屏幕损坏

网友A(2005-05-25):
我也有这么一块屏,现在我买了几块上面的IC模块(M5299A-01,M6598),换上去了,上面的黑线有几条没有了,有些黑的地方可以亮了,但是字符显示一下就慢慢淡下去了,是不是说,那个屏幕没有坏,是IC坏了,我换上去的IC的批号跟它那个原来的不一样,跟它原来的混用,是不是造成不能正常显示的原因?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hnxqf@jx00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