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编码器的输出脉问题?

楼主(2004-09-25):
编码器的输出有两个通道,输出的是数字信号,用电压表能否测其平均电压,来判断其好坏,(除丢码外),(我是外行,这个问题有些幼稚)

网友A(2004-10-25):
可一的,,因为输出的信号为高低电平,,所以可以测其平均电压来大致的看其好坏,只要电压为电源电压的1/2,则就可以认为该ENCODER 没问题!!当然,丢码除外!!

楼主:
那么两个通道的电压总是变的,有时正有时负的来回摆动, 是不是一个方向运行是,各通道的电压是不是不变的?

网友A:
哦,A,B信号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接近与电源电压V)和低电平(接近与0V)的周期方波信号。它只有在接近与电源电压与0电压之间平均波动,怎么可能会有负电压呢??所以在这样平稳的运行转台下,,你在通电时来测A,B信号端对0V 的电压就应该为电源电压的将近1/2值处,,你可以想象这样有没有道理!!! 这是实际用过的经验!!

楼主:
我们用的是计数器和编码器的连接,编码器的电源电压是24v,我量的a或b对o的电压是3.5v。(未转动时) 编码器一个方向运行时,两组通道的电压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通道为A,A-;B,B-,和M线,该怎么测量啊 是测量A,A-还是其中的一个对M?

网友B(2004-12-08):
看来大家至少都对编码器有所研究了,本人急需编码器的有关资料,特别是有关增量编码器的细分技术的,请大家帮帮忙,有的话给我发一份,越多越好,在此拜谢!我的邮箱:hunpu@126.com!谢谢,谢谢!

网友C:
大家讨论的好热闹,我也参加吧,我有一个再幼稚不过的问题,希望给予指点,我公司经销OMRON,AUTONICS的编码器,一般有三个输出:A,B,C 这三个输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通常只是用两个输出.

网友A:
TO 8: 哦。也不能说你说的幼稚,A,B,C 是输出的三路信号的代号。其中A,B是相位上相差90度的主信号,正是利用它们在旋转一周内输出的脉冲数,从而与控制系统连接进行对负载的控制。C 信号是零脉冲信号,它在编码器的旋转一周内有且只能有一个信号出现,它的作用是用来计数归零,找到控制零点的作用。 C信号具体用与不用那看客户的要求了,若没有归零点的设定等作用,则也可以不用到该信号的。。

网友A:
TO edanssss: 首先,你的编码器是属于Line Drive式的内置电路编码器,根据我所见过的,该类型编码器的电源电压大致都应该在5V左右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量A,B 对0V的电压为3.5V左右是合理的。哦,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可能:那就是24V的电源电压进入编码器,但作为信号偏置电压的值为5V左右,那这样你所的结果也接近合理的。如果这样也行不通的话,那就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C:
谢谢白马飞飞对我的指点,我还有一个问题,编码器可以用来计数,只要计数器的接受频率大于编码器的输出频率,就可以是吗,否则会出现多计,或漏计等错误是吗

网友A:
TO 8 :你说的很对,有道理的。我之前用一个计数器来测一个解析度,也就是线刻数很低的编码器是完好计数和位置对应的,但如果用这个同样的计数器来测较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则就出现乱计数或根本不稳定的状态的。所以你的想法是对的。

网友D:
计数个数要足够多,使得 +/- 1 个字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E(2005-04-14):
我修理编码器用脉冲检测笔,非常方便廉价.转动时有输出脉冲.

网友F:
请教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器的用法,他能否接npn型的编码器?需要怎样设置? 我直接用24vDC开关输入它能够计数,但接上omron的编码器(p型)的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G(2005-05-28):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将E6B2型的编码器的D割切面和本体的Z相原点位置点保持一致,Z相的输出波形会有一定的延迟或超前呀?

网友G:
如果想保证两个增量式编码器同步运动(输出的脉冲均属对应同时刻脉冲),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H:
致大大学生:第一个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给安装第二个编码器的电机控制器(变频器或PLC等)。 致:8:计数器的响应频率(采集编码器信号的所有设备)大于等于编码器的单转脉冲数乘以转速,再除以60。

网友I(2005-08-05):
我有一个日产旋转编码器坏了不知哪里会修,我的网址www.hztj.com.cn手机13805716776

网友J(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K(2006-01-20):
上楼的,是不是用得SICK的编码器?

网友D(2007-05-04):
今天拿了一个编码器,用示波器测得的波形太奇怪了!电源接+5v,在没旋转的情况下,测得a,b,n三相的波形都是方波,幅值在0-4v左右,而且a b之间也看不出90度的相位差,然后我转动编码器波形似乎也没改变.我实在想不通,在没转动的时候应该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吧,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