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4-09-25):
在电机停转的时候,编码器还有输出,延迟一会才没有,为什么? 请问版主和各位同行老师 谢谢

楼主:
王永青老师,您好 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或者编码器本身就这样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021-32031167 找 裘奋 了解。要资料的话,发送你的详细资料到 jiyezzq@tom.com我给你寄份

网友B:
你的电机编码器是什莫类型的,光电或是旋变?绝对或是相对?一般伺服系统电机编码器与伺服系统构成闭环控制,不知道你测的编码器是电机的,还是驱动器的?

网友C:
要确认电机真停看伺服的速度监视.注意一下编码器的安装,是否存在机械惯性滑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