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语句求助!!!!

楼主(2004-09-25):
FORM TO 指令除了控制电机,还可以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模数转换模块?? 谢谢了!

网友A:
太多了 我用过D/A,A/D,CC-LINK模块,PROFIBUS-DP模块,RS232C接口模块,以太网模块等 一般特殊模块的设置都用到这两个指令

楼主:
那么怎么区别 这些语句分别是用来控制什么的呢 ? 比如有AD75 模块和CC-LINK 模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