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次使用S7-200,

楼主(2004-09-25):
大家好,现在我准备使用西门子的S7--200PLC在我的笔记本安装了MICRO/WIN 32软件,买了根PC/PPI电缆,想联机PLC,不知道除了在设定连接中设定安装了PC/PPIcable后还要不要设定其他的一些参数,谢谢指教!!!

楼主:
这里的热心人没有了吗?

网友A:
没必要设定,都按它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公司部分S7-200 PLC 产品出售,价优、质优,有意请联系。

楼主:
谢谢好心人,但是不欢迎商人!!!

网友C:
很简单的,看看手册

网友D:
设置端口,通讯速率,注意与电缆的的拨码开关一致就行了

网友E:
不用,可以直接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