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气动薄膜调节阀 执行器 使用中的问题?
问?

楼主(2004-09-25):
画面显示已开度100%,但实际没达到要求的压力 如要求1Mpa 实际只有0.7Mpa 阀前压力1.5Mpa 在线等!!!

问?

网友:
没人看呀?

网友A:
你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B:
那就是说仪表显示已开度100%,实际没达到要求的压力,你可到现场看气动薄膜调节阀阀位指示是否开到最大,就可判断那里问题!

问?

网友:
是这样的 我们炼钢厂 用气动薄膜调节阀来调节氮或氧气压力,用的微机画面调节开度是100%,显示100%,但现场阀没开到位,我怀疑是执行机构的问题,可没执行机构的资料不知怎么调节。谁有这方面的资料?(那个阀没有动 ,自己又好了)

网友C:
气动薄膜调节阀很多没有阀位反馈信号输出,因此你在微机画面上看到的100%阀位并不是调节阀真实的动作情况,而是取的调节回路的输出信号。在阀没有卡塞和供气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把调节回路的输出信号近似看成阀位。这是一种开环控制。

网友D:
首先看现场和控制室的阀位是否对应,在对应的情况下应当考虑阀内件故障如流道堵塞,阀内件损坏等。如果不对应,考虑执行机构,有手轮可以动作手轮看是否可以。 手轮--可以动---执行机构检查--气开--输出到气源值没有 气关--膜头有没有气 总之,要详细检查各部分。涉及很多内容,难以简单说清。

网友E:
钢厂的朋友你是哪儿的呀可以留下电话我们可以电话交流一下吧我搞这个都十多年了哟。

网友F:
先去现场看看调节阀是否到位, 气动薄膜调节阀需配定位器,看定位器是否故障 然后看气源压力是不是过小 然后看阀内是否堵塞??

网友G(2004-10-27):
如果调节阀没有问题,查一下工艺方面的原因

问?

网友H(2004-12-11):
如果有阀门定位器,就调阀门定位器的输出。没有调阀门的行程

网友I: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是玻璃厂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J:
其实,我认为你所说的是,微机给的控制信号和现场的实际阀位对不上,这种问题一般都在现场处理,首先,在现场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信号是否和微机给定的一致,其次在查阀本身的问题,这包括定位器、控制气路信号、阀体、有的还有电磁阀。好像不是回讯的问题,我组态过dcs系统,在现场干过5年仪表维护班长,好像有点经验。

网友K:
请告诉我具体的工艺参数,调节阀开度达到100%后,有可能是阀内件有异物堵塞或调节阀选型时Cv值选择较小。

问?

网友:
阀门定位器怎么调?麻烦吗?如果生产时能不能调? 我的QQ408569310

网友H:
阀门定位器调零点,调行程。说明书应该有讲解。 您用的是气动执行机构,还是行程小了吗。

问?

网友:
说明说上没有讲 麻烦发一份 sdshenzc@yahoo.com.cn

网友L:
你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的阀位信号是哪里采集的,先查采集的地方,再查调节阀和执行器

网友M:
我有些不太明白,可以为一下么?阀门不是最大开度不能到100%么,阀门选型的要求啊,那么所说的阀门100%没开到位是怎么回事呢?可能问的比较愚蠢,呵呵,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L:
阀门总行程50mm,如果是正作用执行机构,4mA的信号输入对应关位,即开度为0%,阀位的输出信号也为4mA,20mA的信号输入对应开位,即开度为100%,阀位的输出信号也为20mA。你的问题是可能在定位器调试的时候,阀门已经开到100%,但阀位的输出信号可能不是20mA而是16mA,也即显示的阀位是75%,这种情况需要认真调校定位器。另一种情况是阀位的输出型号可能是100%也即20mA,但阀门的开度才是75%,既阀门只走了37.5mm的行程。这种也需要调节定位器。另一种情况是两者都未走到100%,这种情况是阀门被卡死。就需要修理阀门了。:)

网友(2004-09-25):
画面显示已开度100%,但实际没达到要求的压力 如要求1Mpa 实际只有0.7Mpa 阀前压力1.5Mpa 在线等!!!

网友K(2005-01-04):
阀门最大开度先看看标尺,看指针是否到最大开度,一般阀门最大开度指阀门达到最大Cv值时的开度,选择调节阀时最大开度一般选择为80~90%之间。如果指针没有到最大开度,请检查是否手轮是否没有在自动位置。

网友N:
我公司是日本YAMATAKE的办事处,山武的阀门和智能阀门定位器还是不错的.如需要,请和我联系. 地址:南京石鼓路98号阳光大厦12G座 名称:上海山武南京事务所 电话:025-84785028-15 13101847171 联系人:王志强 E-MAIL:WANGZHIQIANG@YAMATAKE.SH.CN

网友O(2005-05-02):
to look for question firsi!air supply enogh not enogh second!look the valve suer 100% or not third!check indicating current 4-20MA what the number!! so you can see what wrong with you walve!! ok?

网友P:
你的调节阀和定位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Q(2005-06-03):
新阀在用之前要调好阀门的机械零位和执行器的零位。在那定的找那的技术人员,安装调试。

网友R:
先排除薄膜调节阀的故障(卡阻、与阀门定位器间的松动跑位),再测阀门定位器输入电压,在控制端显示为100%时,输出电流为20MA,电压为5V。(多数定位器内阻为250欧左右)若输入电压正确,则在手动位置调定位器的中点、零点、量程,阀门定位器无故障的话,反复调整数次,即可奏效。

网友S:
应先确认阀门实际位置,如果到了,可能是阀芯和阀杆连接有问题;如果没有,可能定位器反馈连接有问题,它会导致错误反馈信号给控制室.

网友T:
1。调节器输出小 2.转换器或定位器输出小 3.膜头漏气或弹簧断 4.阀前后差压大 5.气源漏气,压力低

网友U:
这种情况一般是气源压力不稳,及阀门定位器的零位漂移。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阀门定位器上。我刚做这一行的时候有个老师傅对我说过,气动仪表的问题就两个:堵、漏。我一直以为很精辟。

网友V:
问题应该在阀门定位器上,定位器上应当恪调节零点和线性(增益)

网友:
to: zhhaier: 2005-5-9 10:17:00 你的调节阀和定位器是什么型号的? CCCX-2000电气阀门定位器 气动薄膜双座调节阀 ZMAN-40K 鞍山自控热工仪表厂 谢谢大家

网友W:
画面显示开度100%,但你们的这种控制应该是开度控制,并非压力闭环控制,所以压力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