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釜温度控制

楼主(2004-09-25):
300L腈纶电加热搅拌反应釜,要求精确温度控制在±0.5℃,现使用数显温控器带PID调节,配PT100测温头,每次温冲现象过±0.5℃,即设定60度,要上冲到70度左右,请问有没有其它控制方法。

网友A:
可能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推荐 厦门宇光的 AI-708 ,采用自整定提取参数。曾经有过配置的系统设定 1800 度,控制在 1801/1802度,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PID参数设置的不当

网友C:
我在洛阳黎明化工院做的反应釜温度控制系统,效果很好,包括温度控制、自动进料、压力条件等。使用vcs920+可编成调节器,有它的程序,你要否?

网友D:
我们在温州树脂化工厂的反应釜温度控制系统中采用XMA5000通用专家自整定PID调节仪,效果很好,简单实用。你可以让仪表自整定参数试一试!还有就是你测温点的位置选取点很重要,他将影响仪表的测量反应,而导致温冲现象。

网友E:
PID 设置不当!你用谁的温控表?

网友F(2005-11-19):
推荐宇电AI708表,采用自整定,性能不错。我用过

网友G:
明显是控制系统问题,换吧。

网友H:
参数没有调好,但是正负0.5度的精度还是比较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