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与s7-400通讯

楼主(2004-09-25):
我是新手,第一次用intouch7.11,计算机已经安装win2000+sp4、intouch7.11、simatic.net、普通网卡或1613网卡、ioserver的s7的驱动,希望用工业以太网的形式连接s7-400plc,不知在那里设置dde才能建立通讯

楼主:
你用OPC吧, 那个比较好用, 问西门子那个例子

网友A(2005-02-20):
我使用WINXP系统,怎样在S7和INTOUCH间建立通讯,利用OPC?具体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B:
“不知在那里设置dde才能建立通讯”???不用OPC方式,你所安装的软件已经完全可以实现工业以太网协议通讯,只是要用Step7做些配置,并将配置下载到PLC中。另外用普通网卡就可以了,推荐使用3Com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