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有三态输出的温控器?

楼主(2004-09-26):
系统用蒸汽加热,用电机带动减速器调节阀门的开度来调节目标温度,问题是一般的温控器只有ON/OFF输出,电机只能有两种工作状态;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三态输出的温控器可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多谢了。

网友A:
采用两个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输出, 1. 选AI-808 等流量控制仪表; 2. 普通仪表双输出带死区(不灵敏区)控制。

网友B:
我公司有现成的产品请登陆www.tj-daisei.com

网友C:
周公,你这次好像有点偏差啊! 别人要的是温控器你向人家推荐流量控制仪表,SC_ZJ您可用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器啊0-10V 或4-20mA线性控制 这样不是就可心0-100%控制阀的开度了吗 我没见过说有三态输出温控器,请指教!

网友C:
周公,见笑了! 我经常拜读您的文章,不知可否认识一下!redlion@langchi.com

网友A:
‘偏差’会有的,不偏差也会有的,我非圣贤也。。。 因为“系统用蒸汽加热,用电机带动减速器调节‘阀门的开度’来调节目标温度”所以是流量控制,我原来也做过这样系统。所谓‘电机带动减速器调节阀门的开度’其实就是电动调节阀,你想想?

网友D:
三态输出的温控器可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就是带电动伺服的PID控制仪,说道偏差,要看整个系统的选配和PID系数的设定!

网友C:
周公说的也是,其实准确说应该是:带阀位控制的温控器而已 三态输出温控器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的,好像一般没这么叫的 周公是不是厦门宇光的啊

网友A:
我在西安,不是厦门宇光的。是厦门宇光是中国的——价格合适,性能也好。

网友D:
厦门宇光是中国的—性能也好不错,价格合适不一定,基价很合适,把附件配齐算一下就不算低吧!

网友E:
可以找我们。我们为你专们开发此产品。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571-8550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