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控制系统

楼主(2004-09-26):
一套压力控制系统,PID调节仪,电动调节阀,压力变送器,阀前压力8公斤,控制阀后压力2公斤,压变量程做到2公斤,调节仪PI参数没问题,执行机构调试正常,给定设到2公斤,;开机后测量值到2。7公斤就停止,调节仪不再输出,变送器指针打满,就地压力表指示3。5公斤,调节阀开度百分之40。切为手动调节仪与调节阀配合正常。用户侧阀门关闭,测量值指示2。08,阀门开度百分之2不在动作,阀后压力表指示6公斤。另外一个问题,运行中,手摇全关调节阀,就地,仪表测量值均为0,此时调节仪百分之百输出,调节阀应响应打开,阀门未动作,手摇置中间位,调节阀响应,情况依然是如前所述。请问这是调试的问题,还是参数设定的问题,或是仪表选型问题。请专家帮忙。

网友A:
你的压变量程做到2公斤,量程选的太小了,应选用阀前压力8公斤量程!

网友B:
你的压变量程做到2公斤,量程选的太小了,应选用量程大的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