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CP协议从PC寻址多个单片机?

楼主(2004-09-26):
我想使用TCP协议从PC对多个单片机进行通信,再进行TCP-485的转换,使用TCP协议如何对寻址不同的单片机呢?难道需要对各个单片机分配IP地址吗?假如是分配IP地址给各个单片机进行寻址的,那么在进行TCP-485转换的时候,如何根据IP地址找到对应的单片机呢?

网友A:
您是打算在 RS-485 bus 上跑 TCP/IP 协议吗? TCP 的确是以 IP 来定址的(这是它的基础). TCP-485 转换? 前者是协议, 后者是电气规范, 您说的转换是指??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不是想在485总线上跑TCP/IP,我指的是使用运行在以太网中的PC机对使用485总线通信的单片机进行控制,PC机上的监控程序是使用TCP/IP的,所有的单片机也通过一些接口机接入以太网,但是由于单片机是利用485总线进行通信的,我该怎样对不同的单片机进行寻址呢?需要对不同的单片机分配不同的IP地址吗?又该如何根据IP地址找到对应的单片机呢?

网友A:
1. 您所谓的寻址是指? 2.不是对单片机分配 IP, 而是对 Converter 分配 IP. 您的单片机是透过 Ethernet-485 Converter 作 bus 的电气信号转换. 每一个 converter 都必须有一个不同的 IP. PC 机对指定的 IP/Converter 透过 TCP/IP 连结, 再收发 485 command/data. 3.IP 不是对应到单片机, 而是对应到 Converter. 该 Converter 的 485 port 上或许有一或多个单片机, 此时得利用协议中的 address(Not IP) 来指定单片机.

网友B(2005-12-15):
学到东西拉

网友C:
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