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泓格I-7080模块,写入预置值Preset方法的再次求助

楼主(2004-09-27):
各位高手,您好! 我一项工程中采用VB编写一个对I-7080中写入计数器的preset值的子程序模块,使用OCX_For_7000控件的方法对I-7080操作,模块的初始化后数据读取都没有问题,就是写入计数器的preset值,始终不得要领。我曾在本论坛求助过,论坛回复邮件告诉我采用“PresetCounter7080”属性(实际为PreCounter_7080)赋值进行写入,如: ..... Preset = 65535 NAP7000X1.PreCounter7_080=65535 但是,我使用后,系统运行给出编译错误提示:“错误的参数号或无效的属性赋值”!无法实现这一功能。 我又单独采用串口调试软件采用《使用手册》中的“@AAPN(data)”和“$AA6N”命令实验,可以完成。 可是,我在程序中同时使用NAP7000X1控件完成模块初始化操作和数据采集操作,又采用同一通讯口使用MSComm通讯控件,以命令方式进行preset值的预置,当然是分时运行:在使用MSComm控件前先用 NAP7000X1.PortOpen 关闭通讯端口后,再用MSComm1.PortOpen = True打开通讯端口时,系统运行却告知“端口已经打开”,无法实现用“@AAPN(data)”和“$AA6N”命令方式进行preset值的预置。 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十分郁闷,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在下不胜感激,谢谢在先了!!

网友A:
您好, GaryLin已經將您的問題轉給泓格工程師處理了, 應該很快就會回答您.

网友B:
Sorry! 该位工程师的工控网帐号有问题, 我有请他先私下回覆您, 待帐号 OK 后再上工控网补贴上去. 未料您仍未收到回覆! 真是抱歉! 他的回覆内容如下... ==================================== 你好 建议你可以先从泓格的网站下载最新的OCX软件,我试过是没问题。以下为部份程序代码,你装了软件之后,可以找到I-7080的demo.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driver/dcon_activex/ 以下是范例程序,你可以自行加入PresetCounter7080属性值。 OpenCOM If DCON_X1.PortOpen = False Then Exit Sub End If DCON_X1.ChannelNo = 0 DCON_X1.CounterEnabled7080 = True `start counting DCON_X1.ChannelNo = 1 DCON_X1.CounterEnabled7080 = True `start counting DCON_X1.PresetCounter7080 = 65535 不需要使用命令字符串, 有问题的话 请再联络我 ==================================== 相关问题可以直接丢 mail 至 service@icpdas.com; 会尽快给您回覆的! Regards! Gary

楼主:
谢谢GaryLin,按照您告诉的方法,关于写入预置值Preset已经解决。但同时发现另一个问题,即:I-7080运行后输入的脉冲虽能够正常计数,但是只要设备一断电,原先记录的数据没有了,而恢复到Preset预置值,我设置Preset的目的是想将计数器的启始初值,以后将在此初始值的基础上进行计数,断电后所记录的数据在设备供电恢复后继续累加新的数据!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Preset value 会存入 EEPROM 中, 但 EEPROM 本身有寿命的限制, 并不适合不停的更改. 而目前的计数值也不适合随时不停的更新至 EEPROM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