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伺服电机本身是会么电机

楼主(2004-09-27):
标准伺服电机本身是会么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 两种电机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光码盘的安装位置与电机转子要对应吗? 请高人赐教

网友A:
前一个问题是两者都有,区别是输入不同,分别是正弦波和矩形波。光码盘与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有关。

网友B:
1. 伺服系统从概念上可看的广些,只要具有电流、速度、闭环的电机驱动控制系统都算是伺服系统,从这个角度来将伺服电机可以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等等,只不过有些伺服系统技术上设计容易,维护方便,应用较广,如永磁同步电机等。 2. 永磁同步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两者实现原理相似。 3. 光码盘如果是为了控制电机换相就得注意安装位置,若用来实现速度、位置闭环则不用。

楼主:
就我了解,无刷电机加编码器,加三相细分原理驱动(步进),也能做得很好,力矩和温升都很不错.

楼主:
To easyboy 非常感谢! 我想请教一下,我在做的项目里要用到一款伺服电机,电机的性能要求如下: 1,功率:120W 2,驱动电压:DC24V 3,最高转速:2500 4,精确位置控制,每分种正反转达20次,每次电机旋120度

网友B:
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你说的电机选型我就不懂了

网友A:
To:SCXF 你的要求我可以做到,是不是用在移动设备上,我以前见过一个类似的,有没有环境温度?

楼主:
TO:ccbq 我们的设备工作在常温下,你有类似的设备,请留下联系方法. 我的手机:13968608689,Email:scxf@zj139.com

楼主:
To:easyboy 我候请教一下,国内的无刷电机有两种,一种是有槽无刷电机,一种是无槽无刷电机,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 还有实现速度、位置闭环则不用U,V,W,那U,V,W只是在刚上电时,检测转子位置吗?

网友B:
1.无槽无刷电机目前限于直流电机。 2.该种电机电枢绕组放在定子和转子导磁体之间, 增大了主磁路的磁阻, 使气隙磁密降低, 降低了电动机的转矩指标。 3.该种电机由于定子没有齿, 定子轭磁路可减少, 转子直径可以增大, 可以弥补转矩的下降。 4.在特殊条件下, 例如要求电动机的转矩和功率相对不大, 对电动机的体积限制不严, 而对电动机的控制要求很高的情况下, 采取无槽结构会获得好的效果。 5.转子位置检测主要是为了电子换相。电流环闭环是直接实时检测U,V,W两相或三相电流;速度与位置闭环是通过电机轴附带的光电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实现的。 ---个人观点噢。

楼主:
TO:easyboy 非常感谢! 好象相同体积下,无槽无刷电机比有槽无刷电机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