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伺服系统的迷惑

楼主(2004-09-27):
我现在在用安川的伺服系统,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对于位置控制的侍侯,用户要向伺服单元发送脉冲,这个脉冲PULSE和/PULSE,SIGN和/SIGN代表什么?是如何实现位置控制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是不是太简单了,让各位高手见笑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没用过安川,不理解你说的。“对于位置控制的侍侯,用户要向伺服单元发送脉冲,”是指给伺服控制器一个数值,即脉冲数。 “PULSE和/PULSE,SIGN和/SIGN”是不是脉冲指令?

网友B:
它们是脉冲和方向信号

网友C:
Pulse与/Pulse,Sign与/Sign为两对差分信号,依据伺服内设的位置控制方式而实现控制功能,其分别表示控制脉冲及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