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平面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9-27):
我原来没接触过平面步进电机,请问,这种电机的性能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如何挑选??

网友A:
取代X-Y平台,尚处于实验阶段。做直线电机较好的有美国Parker。

网友B:
to 给我木头 : 我给你一个直线伺服电机和传统电机的比较 Comparison Ball Screw Timing Belt Linear Servo Motor Speed <1.5m/s <3.5m/s 5.0m/s or faster Reliability Wear and Simple tear Smoothness Noisy when noisy smotth and silent moving fast 至于更多的性能比较和选型等问题,如果需要深入交流,请随时和我联系. 电话:0755-26970862 传真:0755-26970846 电邮:wang.z@googoltech.com/RobotWong@126.com

网友B:
不好意思,内容乱了,有需要电话或邮件联系吧.

网友A:
楼主问得是二维平面电机吧,这个!=直线电机X2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手上现在有一些平面步进电机的资料,我看了之后觉的这个东西的载重力于精度是否就决定了电机的品质?? 另外:我不明白这种电机在运动时0点是怎么定义的??如果在运动过程中0点丢失,是否还能自动找回??

楼主:
上面写错一句话“这个东西的载重力于精度是否就决定了电机的品质”应该是“载重力和定位精度”

网友B:
TO 给我木头: “零点标定”问题是所有机床、机器人等数控设备都要面临的问题。 如果系统是带有"绝对编码器"的的电机而言,即便系统掉电、重启,也可以找回零点,软件上处理即可; 如果是电机是“相对编码器”或步进电机,就要借助其它方法来实现零点标定,如常用的Omron光电开关或机械式的霍尔开关等。而一般常用的运动控制器都提供HOME/INDEX信号输入检测功能,再在上层软件上处理即可。

楼主:
TO:RobotWong 谢谢大哥指教 但是这平面电机怎么用外部O点啊!最多+个光栅不得了了!好贵的啊!!

网友B:
to 给我木头: 如果你开发的系统不需要做闭环控制而是发脉冲量控制,并且不需要"实时"的位置检测(读电机位置),只是为了做零点标定的话,没有必要再加光栅尺,加一个光电开关,利用运动控制器的I/O就可以实现了. 不知你选用的控制板卡是什么型号?如果还没有选定,我可以想你推荐几款,但你要告诉我是开发那种设备,应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
TO:RobotWong 对不起 是我想歪了~的确不用光栅~只用个光电就好了` 呵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