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够用电片机控制的云台

楼主(2004-09-27):
最近由于项目需要,需要一种云台,要求其可以正反两个反向旋转,同时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其旋转的角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你要多大的?贝赛德好象有,就近找个代理吧。

楼主:
请问,ccbq如何联系贝塞得

楼主:
我需要的云台要求载重40kg

网友A:
不好意思,记错了,看这个网页,有你要的东东http://www.dantsin.com/prod12_2.htm

网友B:
想要什么精度的,我可以提供你各种档次的转台。

楼主:
to 老鼠杰利,请问你哪里都有什么样的类别的产品,能否提供一个产品列表,谢谢。

网友B:
没问题,我整理一下,给你个电子版的。

网友C:
组合好的云台通常价格比较贵,不知道您所需要什么精度的,外型尺寸多大,通常您可以用一个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加一个减速机作成一个云台,价格远低于组装好的,详细情况可以联系我,13840146961 宋

网友D:
http://www.rf-net.net/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1&show=0

楼主:
to sysongs,你好,感谢回帖,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精度3度以内即可,外形大概300*200*100mm左右吧,重量控制在40kg以内。

网友C:
3度也就谈不上什么精度拉,随便用一个步进电机加一个减速机就可以拉,也不用找什么好的拉,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