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4-09-27):
李工:您好! 谢谢您和王工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供大家交流的地方。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是做油田业务的,用变频器为抽油机电机调速,用变频器配接能量回馈制动单元比配接普通制动单元(接电阻)的节能吗?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啊?我是一个外行(只是接触的时间多了点),还望您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节能是肯定的,因为能量回馈制动单元是把再生电能反送回到电源,普通制动单元是把再生电能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问题是还要考虑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价格不低,节能多少,维修保养。

网友B:
谢谢李工! 国内做能量回馈单元的是不是特少?您知道哪儿有卖的吗?我只知道深圳有一家,还有别的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