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防雷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9-27):
请教各位看官,我的客户使用温度巡检仪,经常会遇到雷击现象,雷击从信号线过来,结果烧坏整个仪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信号是K型热电偶、PT100热电阻、1-5V等信号。

网友A:
现场到仪表的信号线是否采用屏蔽线穿钢管布置,接地否?现场设备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2005-01-25):
这类问题不能简单处理,我们就为在石油、供水等行业的用户解决过,效果很好,防雷的均、分、屏、地要综合考虑,必须根据现场情况设计实际方案。我的邮箱:wwh_515@sina.com,欢迎交流!

网友C:
远距离走线时避免架空走线,最好穿管走地沟。另外,和避雷针的地线较长距离。

网友D:
请wwh_515具体讲讲仪表防雷的均、分、屏、地

网友E:
加一个避雷安全栅就可以了!可惜我们公司还没有这种产品,你可以向别的生产安全栅的公司打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