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送器如何通过硬接线给多个PLC使用

楼主(2004-09-27):
我们接了一个工程,需要把某个变送器通过硬接线将信号输出给2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PLC.可以直接连接吗?如果不行,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可用一入二出配电器或一入二出隔离器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太湖浪子!!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