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TD3300通讯障碍

楼主(2004-09-27):
各位好 如何实现FX1N和爱默生TD3300变频器485通讯问题 问题:不能把变频器内的参数正确的读出,读出的是 传送的数据!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将接收数据的个数设置的大些,能高包含PLC发送的数据和变频器返回的数据,这样你就截取后面的变频器返回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三菱的485 通信卡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2-01-04):
事隔怎么多年 ,你还记得如何处理吗? 需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