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芯片ICL7109的使用

楼主(2004-09-27):
请教:A/D转换芯片ICL7109的使用方面问题 我按照WWW.21IC.COM和北航出版社何立民编写的<<单片机接口技术>>的资料搭接电路, 但是接好电路,加上电源,电源电压下降,ICL7109发烫,是什么原因? 有时ICL7109不发烫,但是工作状态端(status)检测到为12.21赫兹的方波,为什么? 谢谢! 祝节日快乐!

网友A:
把板上片子全部拔掉,检测电源电压;然后挨个换着插片子,看谁拉电压。 7109 接口不方便体积还大,换 ICL7135 算了。。。。

楼主:
请教ICL7109的问题: ICL7109发烫的原因找到了,与晶振有关.但是检测到工作状态端(status)为12.21赫兹的方波,为什么? 在下列条件下测量温度用什么方法最好? 1 电源电压只能为-5v,5v 2 用热敏电阻(25度是为2K欧姆)测温度 3 适合长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