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楼主(2004-09-27):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以下问题的答案吗,今天分别打电话到这三家名牌企业,结果另人大跌眼镜,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倒还行,真奇怪!电话被转来转去,他们怎么会都不知道呢?看来只有请教各位高手了。 三菱F920GOT,F930GOT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欧姆龙MPT001、MPT002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和泉HG1X系列(HG1X-252)、(HG1X-452)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西门子TD200、OP3、OP7、OP17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我顶一下!!

网友A(2007-09-10):
    偶然看到这个已经是3年前的问题。电话打到名牌企业,接电话的不可能是设计人员或修理人员,怎么能够回答这问题“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所以是强人所难。
    上海市科协闵行区电子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技术服务部自1994年起为进口设备提供以下技术服务项目:
    1.安装、调试、抢修、维修电气自动化系统,数控设备,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系统、调速系统、伺服系统。
    2.修理各种进口电路板、电源、电子电力装置。修理进口工业用DCS控制卡、通讯卡、电源卡、工程师站硬盘。
    3.修理进口触摸屏、工业显示器,改造工业显示器系统及接口。修理、改造工业用电脑系统。
    4.修理进口可编程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直流调速器、交流变频器。
    5.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编程、调试。专用工业测量装置的设计、制造。
    6.可编程控制器应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故障诊断、数控设备技术、变频器应用、伺服电机系统应用、工业传感器应用、触摸屏应用、电路板维修、伺服电机维修、复印机维修技术等技术培训。
    因此,如果您需要咨询有关问题,可发电子邮件到:sb_yzj@hotmail.com    或电话联系:13681967021  杨先生

网友A:
    正好有个F940GOT,打开看了一下,"CPU"是HD6437043F28,应该是"Renesas 32-Bit Single-Chip RISC Microprocessor SuperH RISC engine Family/SH7040 Series(CPU Core SH-2)",单片处理器内部存储器是多少,可以查HD6437043的PDF文件,共883页,你自己看吧。
    用本方法,可以解决您3年前所以问题。本方法仅供参考。

    上海市科协闵行区电子电气工程技术专业委员会
    sb_yzj@hotmail.com

网友B:
是阿 楼主有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