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手

楼主(2004-09-27):
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做一个跟随系统,请问如何具体实现控制?是不是要两个电机,两个编码器?输入脉冲怎么计算?请高手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伺服电机自己就带编码器啊,怎么又要加编码器?

楼主:
是带有编码器,但是请告诉我要实现位置控制的输入脉冲如何计算?

网友B:
你找个同步控制器 的资料自己看!

网友C:
找到他控制器的资料,看一圈多少脉冲,你需要多少精度(一个脉冲走多少),计算电子齿轮比,设入参数中

楼主:
你说的一圈多少脉冲指的是编码器的精度吗?

网友B:
“输入脉冲怎么计算?” 不理解!!!你要计算什么啊??? 你编码器是多少线的就是转一圈多少脉冲 !!! 哎~不知道听懂了没~我都糊涂了~

网友C:
是的,如三菱MELSERVO-J2-SUPER 采用131072脉冲/转的绝对位置编码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要控制到一定的位置,怎么计算输入到驱动器的脉冲数?

网友D:
其实跟随系统不需要那么多东东!一编码器,一套伺服足以!伺服自带跟随功能! 其他问题就得看您的设计要求!如果有问题给我发Email。 npuwgg@hotmail.com

网友E:
哪位仁兄有s7-300的模拟器,发给我一份呀,急用,快点呀 QQ:43127967 tianyalangzi2791@yahoo.com.cn

网友F:
电机得需要两个,编码器嘛可以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