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运转?

楼主(2004-09-27):
请教各位! 用三菱FX2N PLC及FX2N-10GM控制伺服电机带动圆盘机械系统转动中,如果选择了增量驱动法,我要实现上电系统运行初先对准零点,这里零点信号由一传感器开关量给出,该如何编程? 谢谢

网友A:
系统里的DOG信号就是给你的零点信号,

网友A:
参考FX编程手册定位那里,说的比较清楚的

网友B:
要看10GM的编程手册,上面都有说 13391265398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