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变频器!

楼主(2004-09-28):
如果普通电机长期运行在15HZ~25HZ之间,电机的发热量是不是把电机烧毁.原理是怎么样? 如果把电机的功率提高一档会不会的发热量降低,只少是对电机的损坏程度. 有没普通电机带单独冷却风机的,这样电机的价格不就比变频电机低一点了?请各位大虾帮我出出注意.

网友A:
艾默生变频器8:你的膏药不要到处贴好吗?

网友B:
低频时电机的风冷能力低,电机易发热,提高频率可以降低发热量。 好象是上海先锋电机生产变频调速电机,也就是单独的冷却风扇。

楼主:
有没有普通电机加独立冷却风机的? 有没有厂家这样生产的?

楼主:
有的话请发:whj_11@163.com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自行整改,加装散热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