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源4~20mA信号和无源4~20mA信号的区别

楼主(2004-09-28):
如题,老遇到这样的问题,但理解的比较模糊,希望各位大虾能提供帮助

网友A:
电流信号如果为三线制,那么基本上都是有源的.仪器内部有激励源.如果为两线制,基本上都是无源的.

网友B:
信号和电源共线的(二线制)为有源,其它的如三线制或四线制的为无源,即仪表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C:
有源4~20mA信号主要是在接收4~20mA信号的同时还要向现场仪表提供24V工作电源,一般多用在不选配电器的场合。

网友D(2009-04-10):
有源信号就是信号和电源共线的.

网友E:
我觉得还是根据设计要求,现场条件决定的,我们是做电流电压变送器,也是输出DC4~20mA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